捷波主板小白求学

楼主(2013-12-26):
捷波的主板一块客户送我的,我一下没动过,也不知道如何测量,问题是可以开机触发,板载吗FF定格了,短接关机线主板诊断码熄灭,但是指示灯微亮,电源风扇继续运转如图

网友:
“问题是可以开机触发”不大懂你的意思

网友:
没U肯定跑ff   插上CPU 内存 显卡 试试看跑什么码

网友:
那好吧;-)我试试看,关键是关机了电源风扇还在转为何

网友:
换个IO试试,你说的指示灯微亮是待机的灯吗?量下待机电压。看是不是被拉低了。开机,关机,待机。都会有电流通过IO,你换个试试吧。

网友:
电源风扇转肯定是没关机,只是不显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