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ios密码破解方法???

楼主(2013-12-26):
联想g470  有bios密码,放电,刷bios,换bios芯片试过了都不行,大哥们现在怎么办????

网友:
我没弄过AAASAS啊啊

网友:
刷EC旁边的BIOS了吗

网友:
刷bios换bios芯片都不行啊???还真没遇到过啊!!!!!!有大侠知道的吗?

网友:
楼主    会不会不是bios密码啊?

网友:
两个BIOS芯片都刷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独立的加密芯片

网友:
EC刷了吗?

网友:
两个都刷下应该能好

网友(2019-09-18):
刷bios,换bios芯片,这也不行??

网友:
联想(非thinkpad)系列的应该没有专用的密码芯片吧?刷BIOS应该能去除的呀,不会是硬盘密码吧?

网友:
不接硬盘可有密码?把BIOS电池焊下来然后刷BIOS肯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