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表的使用

楼主(2013-12-26):
我是主板新手,现在有一个问题,当使用指针万能表打对地阻值是,什么表笔接地,什么表笔接测试点?

网友:
靠,这么低级的问题,你就不用发帖了吧?去论坛搜下,一大把

网友(点评):
看你说得这么轻松,说不定你自己也搞不清

网友:
到网上去看,一大把的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

网友(点评):
数字万能表和指针万能表也是这样测吗?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值为0表示与地通。

网友:
同求问红黑互换可以吗

网友(点评):
数字万能表和指针万能表也是这样测吗? 我也想知道,共同学习中,但网上这么多人说这个问题简单,其它有一大部分自以为很利害的人也一值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错了

数字表的表笔可以互换测电压,如果红笔接地测出的电压是负的,但不影响正常维修。。

网友:
打阻值是黑接测试点,红接地,实际上这真的是很基础的问题,兄弟,网上找点视频资料先学学吧!打好基础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