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一会才开机。

楼主(2013-12-26):
接到一台三星E1920NW显示器,故障为每天第一次开机需要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在开不开期间开关受控,开机指示灯就一直闪,直到亮,拆开后看里面很新,电容什么的都是好的,在论坛上找了个程序刷上,能开机了,以为好了,但等凉了以后再开和原来一样,只时间稍短,要几分钟才亮,再开不开时测量5v 15v都再跳,5v时0到4.8左右一直跳,15v是8到22v之间来回跳,而且有一种象那漏气一样的声音。在论坛里找了找有的说是什么ICE2QR0665 7二极管坏了。有的说是7脚的稳压二级管坏了,每换一个我就测试一下,结果故障依旧。看来只能靠自己了,再它不能开机时赶紧测量一下,发现ICE2QR06657脚电压果然也在跳,差不多时822v左右的再跳,因为二极管及稳压管全换了,还是不好最后干脆连电容也换了算了,换后奇迹出现了,怎么都正常了,已经用过一天暂时正常。后期有问题在讨论。

就是红圈内的这个电容,47uf50v。

网友:
电容不是鼓包了才坏的   有些电解液干枯了

网友A:
换下的电容,测下是什么问题?漏电还是击穿什么的

网友:
同意三楼的  不是只有鼓包才算坏

网友:
漏电造成的啊

网友:
显示器都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这是所有这种电源的通病,你又增长了一个经验

网友:
很正常,你用电容表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电容竟然只有10UF了。

网友:
应该是pwm芯片7脚供电滤波电容吧??

网友:
这个不鼓常见,

网友:
嗨!相见恨晚呀!以前有好几个显示器修了半天,换了好多件,就是电压跳变,从来就没怀疑过这小电容!不鼓也会坏,被它的外表欺骗了!支持楼主,给你加分!

网友:
看来通病是不太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的电容,测下是什么问题?漏电还是击穿什么的

用万用表测量正常,用电容表测量发现只有12uf,应该是容量不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的电容,测下是什么问题?漏电还是击穿什么的

扫奶斯待~~~

网友:
这个电容,不足或者不良。带负载能力会变差,所以会灯一闪一闪

网友:
这是常见的毛病!!

网友:
这种症状明显的电容失效,方正显示器、长城显示器特别突出,一般都是12v的滤波出问题

网友:
我以前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时故障是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更换47uf/50V后正常。  没多长时间又坏了,把变压器拆下来把引脚上的铜丝重焊了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