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复位

楼主(2013-12-26):
干COM芯片!OK!

网友:
什么情况,太简单了吧,银子真的好赚

网友:
NMA 这也发出来,拉屎丢炸弹。。。。。!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COM芯片跟复位端是不是连在一起了,还是?

网友:
COM口芯片,是受IO的控制,坏了后IO不能完全正常工作。会影响主析的复位!!!希望楼主把主板型号发上就好了。或者有图片

网友:
这样也行啊,学习了哦,谢谢,我一直以为技嘉的主板COM芯片容易坏呢

网友:
没分析,这样修板问题严重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没型号,没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