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400不开机------运气差 没天理

楼主(2013-12-26):
朋友拿来的tc4400  机器有点老   说不开机
加电 电流0.3多 掉电   在开机 又是0.3多掉电   要么有电压没出  要么后继有短路吧
拆机  。。。。
测试各个供电电压  发现没有cpu供电 无电压  锁定目标
图纸 问了版主海哥熊讨了一份  哈哈
打开图纸  cpu供电芯片max8770 vcc vdd 供电正常5v  SHDN开启信号却是个0v  问题就在这吧

38脚SHDN有PWR_GD过个电阻pr353转化而来
追PWR_GD到

是由+3vs上拉得到 ,实测+3vs电压3.3v正常 到Q17D级电压却是0v
进一步测的r134 1脚开机电压3.3v正常 2脚却是0v  难到时场馆挂了 开机后电压拉低了
于是找了个2n7002 换上   结果 故障依旧!!!
难道是r134开路了  找个同阻值的 换上  故障依旧。。。

到此,,,才是悲催的开始!!!

后来在海哥熊的帮助下 拆下万恶Q17 开机加电正常了

后来重新换个2n7002  好了  一切正常!

原因是 我第一次料版拆的场馆也是坏的!!!!!

绕了好大一圈,不得不承认 运气差 没天理!运气好,是有位兄弟并肩作战到凌晨 ! 哈哈   焉知非福啊

总结下:当待机时候 Q17g级为高平5v  场馆导通 拉低+3vs  形成放电电路
触发后 g级为低电平 q17截至s级被+3vs上拉形成高定平 去SHDN脚去开启max8770

各位兄弟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我取BIOS 用烙铁也 经常弄掉东西

网友:
换之前没量下q17的g级吗。再问下楼主,是不是讯维的学员都给了2个太阳

网友:
修好收钱就行了,两个太阳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电路基础多复习下吧!

网友C:
直接测它的工作条件啊,G极高电平,D极不低电平直接换它,逻辑行通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它的工作条件啊,G极高电平,D极不低电平直接换它,逻辑行通就OK

这里Q17的G级导通应该是机器触发后 ,南桥发出的SLP S3信号控制的,正常待机时候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学习了,电路基础很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取BIOS 用烙铁也 经常弄掉东西

wo 一般用锡箔纸把周围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学员  都给两个太阳  也没天理

正好料版上有同型号的mos 就替换 直接些!

至于太阳么  毕竟交学费了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基础多复习下吧!

恩呢 现在正在系统的听课学习呢   之前都是自己东找西找的资料 自己瞎琢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Q17的G级导通应该是机器触发后 ,南桥发出的SLP S3信号控制的,正常待机时候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状态。

嗯 待机时候g级确实是5v高定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