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LA-5971P AMD独显 不出VLDT_EN

楼主(2013-12-26):
联想G455 LA-5971P AMD独显 不出VLDT_EN 此信号是开启桥供电和一些转换电压的
有试过把S3开启信号强拉过来 但是S3电压也被他拉低了
然后我把这个信号有关的一个一个拆了还是一样的 EC也换了 BIOS刷过
现求救

联想g455_NAWA1 LA-5971P.pdf

网友:
顺便查下SUSP# 信号、

网友:
电流到多少啊?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2014-07-15):
不知道楼主这个板子修好了没有,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故障 机器。求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