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 HP G4 板号R13 REVE

楼主(2013-12-26):
接到同行机器HP G4  集显。板号:R13  REV:E     HM 65 的桥  。说不开机。
   拿过机器插电源, 大短。  嘿嘿。当时就笑了。报了价。说隔天拿机器。  同行走后。拆机发现 是19V  那的是PD8 穿了。换之。上电,亮机。  客户拿走,  拿回去没用得好久。机器又开不起机了。   这次是连适配器都拿过来了。  客户用他的适配器试机。晕了。那适配的灯都亮得不正常,一闪一闪的。一测。果然坏了。 用可调电源 也不能开机,上电到0.2几掉电。拆机。当所有外设拆之后。上电能开机。但不亮。插上无线网卡后。果断上电到0.2几掉电。 拆掉无线之后。板上电压全有。挺正常的,当时也是脑子进水了。 想到无线是挂桥上。也没怎么测那里电压不正常之类的。就换了桥。换了之后。一样的效果。才知道冲动了。测电压。发现+3V电压偏低,只有2.3几。 +3V由PQ19发出。PQ19受控于PU2 。这个PQ19的4脚电压有3.3V 。1脚只输出2.3几。刚好手里有个一样的机器。测得这个MAIND 是12V。这个坏板上的MAIND只有3.3V。  直接从PQ19的5脚飞了根线到1脚。上电。机器是能亮了。就是灰屏。  到这我就杯具了。 不知道是桥的问题。还是这个+3V不能直接飞。

在线等指点。      再奉上图纸

直接拉了3.3后。插无线也能开机了。就是灰屏。。
  忘了说。。这个PU2 是芯片 5934  换过的。还是样。12脚只有3.3.

HP G4的图纸,板号R13,广达代工.pdf

R13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自己先顶顶。求大手来支招啊。。

网友A:
建议请教 饼哥  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请教 饼哥  这个问题很严重

    饼哥有空来帮我解决么?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B:
最好老老实实的把电压修出来  上次我有个HP的本本 显卡供电EN没有 直接割线飞3.3上去 亮机是没问题 玩游戏掉电

网友:
还有吗。。兄弟们,说下你们的建议啊。。

网友C:
一大早就做桥,很有可能是桥做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大早就做桥,很有可能是桥做出问题了

i当时也是脑子进水了。。啥都没想。直接就把桥给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老老实实的把电压修出来  上次我有个HP的本本 显卡供电EN没有 直接割线飞3.3上去 亮机是没问题 玩游戏掉 ...

   就是奇怪啊。这个PU2  5934    19V有。3.3开启也有。 ACIN 也有3V   这芯片的电压基本正常。就是12脚只有3.3V 。  8脚只有2.3左右。。这个8脚是直接连在PQ19 的 1脚的。。  也应该是先输出12V,再出+3V啊。 9   10   11脚都有12V   。真心蛋疼了。

网友:
修好问题看看不要飞线

网友:
应该还是桥。

网友:
我估计能亮机应该和电压没关系了,看看其它的吧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有楼主,你太盲目干桥 了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PQ19飞1脚12V,有没有撬开脚

网友:
会修好的了

网友:
3.3V管子是不导通的,所以还是要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