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 usb接口慢慢 台慢了

楼主(2013-12-26):
一台宏基4750G笔记本的USB接口复制速度太慢了 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个U盘插到别的机子就很快 有20多M
不知各位遇到过吗 怎么解决啊 谢谢

网友:
重做系统试一下,不行做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上解答 系统换过 板子还在保修 估计是南桥的事?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先确认这个板子是USB3.0吗? 不是的话 速度就是比较慢 10M/S一下。如果都是3.0接口  那么更新下驱动试试

网友:
应该正常把 你这个接口是USB3.0 的吗   如果是 3.0 的话 就不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USB 3.0 都是2.0的 接口 在不同的机子上就有20多M的速度 这个也太慢了吧

网友A:
4G的东西复制那么长时间好像还可以啊,2.0的就不要要求太高了,人家确实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的东西复制那么长时间好像还可以啊,2.0的就不要要求太高了,人家确实做不到

呵呵 也是 但是这个U盘在别的机子上 同样的文件的复制速度要明显远远大于宏基4750G上的速度,这也是我怀疑这个机子有问题的原因。

网友:
大家看 这是同样的U盘 同样的文件在别的机子上的复制速度,都是USB 2.0的速度 的差别

网友:
这与电脑的配置也有关系,U大的速度也要快的多.

网友:
右边的有个3.0的芯片估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