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用十分钟掉电,准时的掉电

楼主(2013-12-26):
G460 用十分钟掉电,准时的掉电

散热 外设  都排除了,掉电再开还能开

网友:
系统装过没

网友:
应该掉电了之后马上再开,用电流表看跑到多少掉。要不就来个光板主板开机用手摸看有没有过热的芯片,如果有换了应该就好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cpu换换试试

网友:
bios 刷个试试呗

网友:
BIOs问题把  准时的话

网友:
在PE系统中会掉电吗?

网友:
温控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要慢慢找下原因,BIOS,温控这块都有可能。

网友:
嗯,如果确定是准十分钟就先用PE,把外置的设备光驱,硬盘都拆了。如果还掉电温控的可能性蛮大。这种情况在台式机遇到过,最后是换U解决的。都试一下吧。

网友:
掉电问题最难修,还有个V130戴尔的没修出来

网友:
BIOS也会引起。。

网友:
要不要我发一个BIOS给你用用,保证能亮机的

网友:
HP G42 独显的机器进系统几分钟至十分钟也是准时掉电,不接硬盘多久都不掉,都是显卡虚焊,重做了OK,修了好多台了,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换CPU试试吧!上我就碰到一个,散热什么的都好,半小时准掉电!最后换U解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个试试吧,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开机到掉电风扇会不会狂转,如果狂转是BIOS

网友:
BIOS,温控这块都有可能。

网友:
LZ是用HM55南桥?是  BIOS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cpu和BIOS的可能性最大 试试吧

网友:
这种说难修也难修  说好修也好修   掉电马上开  会不会在掉  会掉是话是主板  不会的话 你换个CPU 试试吧

网友:
换CPU把  我有一台华硕就是换CP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