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三星R440开机白屏!以前换过屏

楼主(2013-12-26):
开机白屏!进不了系统,一直白屏!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修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屏供电查没 外接试过没

网友:
进不了系统是啥意思?是进系统就白屏还是开机就白屏?外置试一下,换了屏就不会坏屏了,也替换一下。冬天到了,发觉最近排线坏的多。板子电流多少,集显独显。总不能就这样求救吧。

网友:
看看屏上供电有没有,是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楼主,请把问题说的更细一些可以吗?你查了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