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2G内存双核CPU集成显卡配置能装WIN7系统吗

楼主(2013-12-26):
这种电脑配置装WIN7系统 运行的话,内存占用率是不是比 XP系统高一些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可以装win7的 装32位的就行了

网友:
可以装吖
    建议你装个精简版的win7
也是可以完美运行的。。
试试

确实 32精简win7 才600MB

网友:
可以装win7的 装32位或精简版的win7http://www.hygho.com/a/hongye/2013/0814/144.html

网友:
可以,只不过使用不乐观,,建议xp

网友:
绝对没问题  我这现在就在装的WIN7

网友:
可以装,流畅度略差,内存占用纯系统大约600m

网友:
我这样的配置机子都装win8.1玩着呢

网友:
你得机器也只能  装精简版   要不会卡的

网友:
WIN7比较吃内存,还是考虑考虑升级内存吧

网友(2014-01-25):
可以用,我笔记本宏基4733z就是装的win7 32位, 其实64位也可以装的。

网友:
还不如装WIN8,我AMD5000+,2G内存集显速度也很流畅,就是有些游戏不兼容。基本上没影响。

网友:
装是肯定可以装

网友:
能行的,都能行

网友:
我这样的配置机子都装win8.1

网友:
完全可以!我的一台cpu amd5000+主板是映泰790+2g内存就在用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