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报警!!

楼主(2013-12-26):
IBM T42报警  (见图)  没见过的报警     有朋友遇到过吗   按ESC可以过去

网友:
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是硬件资源冲突。把新增的PCI硬件换一个PCI接口。或者检查PCI接口上的硬件是否有损坏的。

网友:
PCI 管理芯片栽了试试 就在pci卡槽下面

网友A:
把无线网卡拔掉试下

网友:
无线网卡的事,换一个

网友:
无线网卡取下来看看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无限网卡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网卡拔掉试下

同意此论!

网友:
无线网卡 PCI卡 bios 南桥

网友:
一般是无线网卡的原因

网友:
换南桥,不想换直接买个板,板才100块,浪费时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