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图纸没点位修华硕K40I小短本本

楼主(2013-12-26):
机型华硕K40I 故障待机小短0.21A
客户描述说本来是暗屏,以为适配器坏了,换了一个适配器,然后就烧了。
拆机查看,发现屏接口附近有一个三极管击穿了,看来暗屏的原因找到了。拆掉它。插上电流表待机0.21A,明显短路。用手摸待机芯片RT8206A巨烫,怀疑+3V或正+5V短路了,实际测量没有短路,看来待机芯片坏了,换了一个,插电流表就听扑的一声,待机芯片上烧了个小洞,不死心又换了一个,故障又回到了最初,待机0.21A,芯片巨烫。看来待机并没有坏。一时间思路中断,心想这要是有图纸点位肯定秒杀啊。接着测吧,也不怕待机芯片烧了反正有的是,插上电流表,全板乱摸,发现待机附近热的电容和芯片无数啊。这也不是个事啊。
这时突然发现这个板子上有好多的节点,节点众所周知都是供电端前级和后级的分界线。节点不可能有接地的,用万用表笔测试待机附近的各个节点对地阻止,找到一个短路的节点,用吸锡线擦开节点,发现后级短路。烧鸡大法,
手机像素实在有限,不清晰大家见谅)
3.9V. 0.59A发现离待机好远的一个地方的有一个类似三极管的东东巨烫,把我的手都烫一个水泡。拆掉后补上节点,不在短路。开机顺利触发。有跳变,但没装机,因为下班了。

补充内容 (2013-12-27 17:43):
今天这个机器装机之后,大短路,发现只要一插屏线就会大短路,拆开一看原来屏接口没插好,客户是个修车的估计他自己拆开过。

补充内容 (2013-12-27 17:44):
这个机器现在已经可以开机了

网友:
待机芯片RT8206A巨烫楼主其实可以先测量下芯片本身的工作条件,然后测量3V5V电感的对地阻值情况,断开电感相连节点进行烧鸡解决故障,个人维修观点希望能采纳。

网友A:
3和5V电感没有短路,要不就简单了。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正常的太多了,所以放弃了。

网友:
断开节点修,也是好招,不错。
不过手机像素真得很低,看着晕晕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和5V电感没有短路,要不就简单了。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正常的太多了,所以放弃了。

是的,这个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的话,也会造成电感前级相连的上下MOS管G级没有收到驱动电压导通波形,同时也会造成电感后级相连滤波电容电压输出保护的。

网友:
那个东东拆掉都没事,可能是霍尔元件

网友B:
这个3个脚的是什么呢~~~不用它也行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3个脚的是什么呢~~~不用它也行吗~~~呵呵~~

不知道啊  我补了一个场馆 原型号是X321

网友C:
节点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的手也被烫过一个包,戴手套吧

网友:
通电一会在把点拔了就不会烧一个泡了

网友:
看來樓主的運氣真的很好!要不是有節點,看妳怎麼修,呵呵,不過機器都沒亮不能說明問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节点是什么东东?

就是短路元器件与后级和前端 相连元器件相连的公共点, 即供电端前级和后级的分界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节点是什么东东?

不会吧,你都正式维客了,这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