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欧版i9500能开机但不显示,屏有亮光

楼主(2013-12-26):
是屏坏了还是屏线接触不良。这种机器的屏线好重新固定一下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A:
这种情况刷机估计能好

网友:
你这说的不大清楚,双清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刷机估计能好

维修的基本原则:先软后硬,先易后难。

智能机先排除软件故障,再考虑硬件问题。应为软件出问题的概率大得多

网友(2014-07-09):
有图纸吗 楼主 球图纸

网友:
先刷机看看吧。

网友:
显示屏幕坏掉了,整套调货7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