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开机跑到系统后掉电的原因

楼主(2013-12-26):
今天遇一三星本本,R467跟群上很多描述症状相同,进系统瞬间断电,不进系统在DOS下正常,直接取CPU背后大电容,换一相同的上,通电电流只跑到0.32A就不走了,屏幕无显示,怀疑电容质量问题,再换一颗也一样,按开关又能断电动作。后来干脆不上电容,电流也有0.32A.实在郁闷了,换了两颗都不显示。会不会是因为没安装在原处,因为实在太难安装回去,只有用线路延长到外侧的缘故。

网友:
用330电容代换试试,要在废板上的,新买的有可能不行

网友:
用机械表测试一下新买的电容,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