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乱液晶更换电源板后亮度无法调节

楼主(2013-12-26):
一个07年产的极速LC920 显示器前段时间电源板坏了,由于没什么名气,所以原装电源板不怎么好买,所以从x宝上买了块HKC 上的电源板接了上去,板型和原装的一样。只是线路接口不一样。

原来的板(网上找到图片):l

刚买来的板:

这块板接口有6根线分别是:+12v GND GND +5V DIM O/F

我把驱动板上的12v与此块电源板上的+12v 相接,5v与5v on/of 与o/f adj 与DIM 全部接好后开机可以使用。就是亮度调节0到100 无任何变化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可能是HKC高压板ADJ控制电压与原来的高压板不同,以前见过这情况,但亮度可以忍受就那么着了!
有的改完了老奇怪了!把亮度调低屏幕亮度会高,反之会很暗的!

网友:
可能ADJ控制电压没接有关.我试过用下面此软件.在电脑上调节亮度即可 Mineast

网友:
开关信号和ADJ短接就可以了吧。

网友:
亮度调节应该就是驱动板跟电源高压芯片有互动的动作吧~~估计是不是驱动板去的ADJ信号不是原来的高压芯片上的ADJ呢~~

网友:
买来货,散热片的电路板有烘烤的痕迹

网友:
也许是两个板子不 匹配啊

网友:
有时不接亮度调节屏幕会就很亮的,亮度调节可以不接的

网友:
亮度调节一般亮度够了,也不需要那么精细

网友:
不过还是期待看到合理的答案

网友:
adj调节亮度的要接起

网友:
我遇到过是电压不够

网友:
应该是adj信号不对。

网友:
亮度我一般都不接的

网友:
有些高压板不需要ADJ就正常亮了,有些则不行。在ADJ上飞个3.3 /5V就好了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会有什么效果?ADJ和ON/FOO能接在一起?

网友:
HKC这板 dim接不接都一个样有点偏暗,要是亮度够也就算了,感觉好像是灯管老化一样,我找了一块联想的电源板接上去试了下亮度刚好,ON/OFF和ADJ并联还没试。索性今天就买了块图1的电源板用了,改来改去麻烦。有机会再好好研究一下。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结贴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法调的 ,最后改变里一下,模式凑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