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方正,清华同方,海尔MCP73D-CD主板,通电黑屏通病!

楼主(2013-12-26):
先上图,

故障是开机不显示,诊断卡不跑码,看了一下主板就一个桥,习惯性的用手压住桥开机后主板诊断卡一路跑码,顺利亮机,二话不说,上BGA返修台把单桥加焊,冷却之后开机一次性顺利亮机,至此精英代工的英伟达的单桥主板成功修复,之所以说是通病是因为已经碰到并且成功修复了三块同样故障的精英为方正,清华同方和海尔代工的同样型号的主板,本人转正后第一次发帖,不对之处敬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测试卡?

网友A:
刚才没有说清楚,诊断卡是我心里想出来的,没插内存条,按住桥开机主板蜂鸣器长响!感觉是跑D4了,插上内存显卡开机后滴的一声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有说清楚,诊断卡是我自己心里想象出来的,开机黑屏就把内存拔掉了,因为没有PCI插槽,所以按住桥触发 ...

故障时PCI-E的时钟电压应该不正常,为0V和0.83V,正常都是0.38V.

网友:
秒杀啊!
这板子,btx?连pci槽也没有,看串并口也都空着,省到家了!

网友:
是啊,现在的品牌机主板都是能省就省的,本人提供这块主板方正和清华同方原厂用编程器读出来的BIOS需要的请QQ52675140

网友:
这个单桥确实容易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有说清楚,诊断卡是我心里想出来的,没插内存条,按住桥开机主板蜂鸣器长响!感觉是跑D4了,插上内存 ...

高手很多啊,谢谢分享。

网友:
单桥基本上先加焊下十有八九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时PCI-E的时钟电压应该不正常,为0V和0.83V,正常都是0.38V.

上显卡和不上显卡都是这个时钟电压吗

网友(2014-01-25):
引用 网友C:
上显卡和不上显卡都是这个时钟电压吗

与上不上显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