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m3a780m 走DE

楼主(2013-12-26):
不知道怎么修了。谁给个介意呀

网友:
DE应该是不过内存,查内存条件:内存电压、基准电压、SPD、时钟、复位、还有总线

网友:
请多说点,测量数据好吗

网友:
直接跑de啊还是跑着跑着跑de啊

网友:
贴主,详细数据是需要的。。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de是 内存,你 看 看 内存的总线同 供电对不对,都是3.3v

网友:
不详细,是开机是DE还是跑了一下数字跑到DE卡住,如果一开始就跑DE等于是没跑码!不管怎么样先查完所有供电先吧

网友:
AMD的,还是先热一下北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