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31跑75

楼主(2013-12-26):
主板跑75不动。是南桥坏了吗?
主板

网友:
显示器有显示吗? 问题你都没有说清楚,你叫人如何回答?

网友:
还是开机卡界面?

网友:
刷BIOS试一试,先易后难。ONDA P31 bios故障有点多。

网友:
请问清楚一点,不好回答

网友:
75应该亮了啊 点关机键能关机吗 要是能关机就是桥坏了呗

网友:
shi 吗?好像是南桥,不是的话一定是显卡

网友:
跑75应该亮机了啊,你 接个小喇叭看看,有没有开机的声音,或者加张显卡看看

网友:
75亮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