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身主板915GM不跑码

楼主(2013-12-26):
能解发开机,但诊断卡显示“0000”,CPU会发热。不知道是什么引起。刚学一点都不会,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这个主板有哪几个测试点?主板型号:HA-915GV-ML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支持楼主

网友:
像你这低级维修工,去迅维学习吧,两三月后来都是师傅级别的了,不跑码的问题太多了,你没事多看看贴子

网友:
测测时钟 复位 PG

网友:
这主板我上次修了内存供电。。

网友:
一切都要学习先

网友:
不跑码的维修要从时序学起

网友:
你看有没有CPU 供电 IO   内存    南桥

网友:
检查主板电容有没有鼓的没有的话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看看用力弯下主板的cpu座那里看看是不是虚焊了再不行用小刀小心的刮一下cpu座的针有可能是氧化或接触不良,然后不行的话检查一下有没有复位信号再然后就是换个io试试吧再不行就扔了把反正不值钱

网友:
诊断不跑码很多原因的,看看核心电压和内存电压有没有先,再看看复位灯亮还是灭的
要不先清零看看

网友(2015-12-07):
就是学过的几年的师傅对有些不跑码,都是一塌糊涂,比如有复位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