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已有编程器DIY液晶屏码片烧录工具

楼主(2013-12-27):
平常换屏后都会有屏不兼容,白屏。灰屏,不能调亮度等毛病。
今天看了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9755-1-1.html,突发奇想,自己也做一个
手上已有TL866编程器,实际上就只是需要一根屏线

码片参考24C02

用到四根线 VCC  SDA SCL  GND
就是说。屏线只需要接四根线到编程器上就行。
比如LED:AUb140XW02屏线接口

今天我是要刷写LP141WX3这个问题屏
接口定义如下:

我们只需要4VCC 6CLK 7DATA脚      +接地四个脚
把这四个脚连线出来接到编程器上

再把这4根线连到编程器上,其中的一对CLK和DTA最后是双绞在一起,避免干扰

四根线怎么连编程器?,我是参考24C02这个芯片的4 56 8脚的位置,把线夹进编程器。
现在可以连上电脑,开启软件读写了

发现不能自动识别芯片,我就选择了24C02,读出来了……X5的屏。拿张破屏试验

再写进去

试了一下和LP141WX3通用的……三星。AU,LG的屏都可以读写,
这个是平常常用到的30针LCD屏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做一下。碰到要写码片时,不需要焊了,或是找别人帮忙写程序了
有些屏是写不进去的。锁了。
有些码片坏了,也写不进去的,就更换个码片

LED的也可以这样操作,附上AULED B140XW02的屏线接口定义40针的,很常用的140LED
其他接口的屏。也可以类似改造

很粗糙,大家将就看看,自己做的话,就弄美观一点
最后感谢迅维网,让我学到了知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只有DELL要刷写ROM

网友:
基地这个教吗,液晶显示器科目???

网友:
有简易的24C读写工具,配好做好的屏线,专门写屏码片的

网友:
DIY高手呀

网友:
佩服楼主的DIY精神,学习了

网友:
DIY高手,高高手手~~~~.

网友:
这个啊 你直接找个万用pcb做个引脚扣  先飞好不就好了,下次把我的拍一张发上来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DIY高手,加分……

网友:
我有个22的屏好的,19寸电视屏坏了,两套整合在一起,显示6副不完整的画面,能写码片修好吗。

网友:
编程器支持24系列芯片,做这个是因为没有编程器吗?

网友:
不有专门写码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