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FT23W90PS的检修

楼主(2013-12-27):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检修过程:开壳。300V电压正常,电源LD7576PS故障,其余原件正常,由于没有LD7576PS,网购715G2824-E-5电源板,原装电源板是715G2824-H-5,3天后到货,改接口线,上机,试机,一切OK!!

网友:
还是换板比较快

网友:
楼主的电源板啥价,发个芯片才一块钱吧

网友:
既然你都没有芯片代换,怎么就断定了?百分百芯片损坏?

网友:
是啊你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