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

楼主(2013-12-27):
接到一片映泰的  主板  故障是 开机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蓝屏死机  测量公共点电压 基本是正常范围以内的  下手先刷一个bios  刷完测试 还是一样  根据经验  此故障一般都是南桥引起的  看了下南桥是GB 的  不说了  直接换南桥 测试 现在还在看电影中···

网友:
这么简单?南桥是什么型号啊?为什么要换啊通病吗

网友(点评):
都不想说你灌水 还问什么型号 眼矬啊!!

网友:
现在看见GB都不用修了   直接干掉

网友:
就是,说真的遇到很多 的 gb的桥,都很容易挂,不知道算不算是 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看来有大家伙就是好啊。我的搞不了了。没有BAG,土炮不行啊。

网友:
GB的南桥,是指INTEL的吗?
A780搭配的是SB700,还有一个别名。

网友:
A780的主板用GB的南桥?

网友:
GBM的南桥确实坏的多,通病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