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相机加装移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我的SONY-H55相机原装电池只能拍200多张照片,玩的时候很不给力,手头上有一移动电源,里面5节18650电池并联,想改相机电池用移动电源供电。用一块品牌兼容电池把电芯去掉,把18650电源用导线接到兼容电池的保护电路板上,密封电池装入相机,可无法启动。测兼容电池电路板上正负极电压只有1V,电压太低开不了机,但18650导线有3.7V的电压,为什么接到兼容电池的保护板上电压怎么降了?是保护板故障还是什么?另外直接将18650电源直接接到相机的电池正负极脚上可以吗?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SONY相机的电池是带程序的 不能这样改装的

网友:
这我知道,我用的是品胜兼容电池,电芯保护板上有个FG1贴纸的芯片,关键是3.7V的电压接上保护板后变成不到1V了,想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