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显示器改高压板,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显示器改高压板之后还是暗屏,有12V,开关3.5V,亮度调节6.3V,底线都接好了就是不亮,我以为是灯管问题,外接电源马上亮。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只量电感电压是不够的

网友:
亮度调节也有高低电平之分,你断开你的亮度调节端试下。

网友:
控制信号跟亮度调节的没弄好吧

网友:
在暗屏的时候在查查12V还有吗

网友:
难道你是吧 开关和adj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