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报警!!

楼主(2013-12-27):
此机器进水 修好后开机报警! 没见过 等高手解答
微软

网友:
把内存换个插槽就不会报错了!要插在第一个插槽!

网友:
哪个是第一个?上面?下面?

网友:
楼上说得是对的。

网友:
估计内存坏

网友:
插在下面的就不会报这个错了。

网友:
把内纯换个换个插槽就OK了

网友:
内存报错。。

网友:
BIOS坏了 刷BIOS吧

网友:
一共就两个换个插槽就好了啊,下面的那个是第一个

网友:
THINKPAD的机子,如果是一条内存的,有的机型要把内存插在第一内存槽上。T61就要放在下面那个槽上。放上面槽就会报你这个错。

网友:
内存槽没先择好

网友:
插下面内存槽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11楼说的,换内存插槽

网友:
俩个换的擦下就是了

网友:
这个报错是内存检测不过!仔细看下内存信号

网友:
换个插槽,这个机子就是坑爹 多此一举

网友:
把内存擦一下,更换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按11楼的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