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出3V 5V 电压

楼主(2013-12-27):
联想G460 仁宝代工的 开始是 进水机 +3VS没有 修好后可以加电点亮,进系统用会儿就掉电 ,有时滚动时就掉电 ,没有电流。现在找到问题了 是3V 5V 的问题 掉电后没有3V 5V了 ,偶尔又能出来,拔掉电源不能重新触发,如果级有短路的话应该可以重新触发,有时但找不出原因 电源芯片换了 场管换了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1脚1.96V  用试波器测瞬间有一个上管有波形,,其余没有波形也没有电压。
     2脚 1.96
    3     5V
  4      9.72
   5    3.26
  6    18.81
  7          5V
  13        0.08V
  14        4.66V
  15        5V
  16        5V
  17        10.02V
   19       5V
   24       8.34V
   25       3.33V
   26       3.33V
   27       1.97V
   28       0.32V
   30       3.33V
   31       1.38V
   32        5V

网友:
不触发时测一下开机条件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