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三修 宏基 4736 无声音

楼主(2013-12-27):
机器是昨天的。昨天比较忙。没拍实物图。是一个同行送来的。同行说机器原先客户拿到别家修过,没修好。又拿到他这里。拆机。仔细检查 哪里没处理好。功放 声卡 耳机接口。EC 南桥。都干过了。好吧,心想估计比较复杂吧。既然耳机都没声音那就先查 功放吧。 首先供电,没发现问题。然后。查下 他的静音模式。26脚。低电平。。貌似不对。跟踪VOL_AMP的来源。 一个5V的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3.6的电压。但是这里没有电压。难道是Q104把他拉低了。这是EC发过来的控制信号。量了下低电平啊。正常啊。电阻也没问题,拆掉Q104,电压正常。换了。OK。文采不太好。各位见谅下哈。问题也不是很难。比较简单。

网友A:
是26脚的/SD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6脚的/SD脚吧?!

O O  脚位写错了。。

网友B:
不错的!上次修了一个宏基的是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我修的问题是喇叭有声音耳机没有声音的额!

网友:
挺好的,切换电路有问题,这个接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gwhaoma -5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  顶一个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xuex学习了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的是芯片挂了

网友:
l厉害厉害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见识见识

网友:
VOL_AMP代表静音模式,我还真不知道,每次修到这方面的问题头脑里没有概念。

网友:
  思路挺好的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上次修了一个宏基的是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我修的问题是喇叭有声音耳机没有声音的额!

前天也我也修好一台外接有声音,喇叭没声音的  参考了论坛一位朋友的维修心得

网友:
啊但是V在DVD不V

网友:
我有个机器,声音沙哑,没弄好,

网友C:
顺藤摸瓜啊,不错

网友:
VOL_AMP代表静音模式,我又长见识了

网友:
VOL_AMP楼主怎么知道这个是静音模式的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明了,一步到位,很给力。

网友:
我上次修的是上家弄掉了一个电阻,是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藤摸瓜啊,不错

耳机都没声音 为什么要先查功放芯片啊 耳机发出声音要经过功放吗

网友:
怎么能更好的却是管子坏的,在不拆的情况下,有点不懂

网友:
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我还修到台换耳机插孔好的,真无赖啊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操作就不简单了  但是都3修了  楼主还是很厉害·····

网友:
什么时候我能这么厉害呀

网友:
这个还是楼主比较细心啊,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修,就是理论不好就难咯

网友:
难怪说秒杀啊

网友:
VOL_AMP代表静音模式,这个还真不知道,多浏览论坛,好处还是多多呀!

网友:
哦,26脚VOL_AMP是静音模式,低电平有效。

网友:
VOL_AMP代表静音模式,我也涨姿势了

网友:
VOL_AMP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网友:
这也不是很好奇的事情 可能是不会看图纸的 人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