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2.2开机号慢呀

楼主(2013-12-27):
MCP61PM-HM2.2开机号慢呀  谁有BIOS 发一个 刷刷

网友:
苦苦寻找啊,有的奉献一下

网友:
这个什么品牌 有品牌好找BIOS

网友:
Hp 原装机  是精英的主板 型号就是上面那个 精英官网和HP官网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2014-05-17):
HP的台式机  注意CMOS电池   电池电压低  容易造成开机好慢的咯

网友A(2016-11-12):
我也在找。换了电池还是一个样,。先刷个BIOS    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换了电池还是一个样,。先刷个BIOS    看看能不能行

开机慢建议刷一下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