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201I 不触发维修思路啊

楼主(2013-12-27):
   机子现在3v  5v  都有  东芝芯片 28v  15v  升压都正常    MPWRG  正常(这个信号到南桥作为rsmrst)3.3V、 东芝芯片过温保护的那脚位也没高于0.5          就是南桥不发出网卡的开启信号啊  谁修到过  木有动过南桥 。。。。这机子看别人说是先MPWGD   lan电压出来   在是B路电压  在A路电压   。。。我的机子就是HM57不发出网卡的开启信号啊    RTCRST  供电都正常啊。。。是不是还有那些小的细节没注意到 啊 求助

网友A:
朋友你查的很仔细了,在的到MPWRG以后SB会发出SLP-S*给PM芯片等待,你看下有没的,没的话你把网卡拆了,不行在仔细查下SB条件,最后看下BIOS这些,实在不行干SB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查的很仔细了,在的到MPWRG以后SB会发出SLP-S*给PM芯片等待,你看下有没的,没的话你把网卡拆了,不行 ...

SB会发出SLP-S*给PM芯片等待    请问你说的是SLP  S几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会发出SLP-S*给PM芯片等待    请问你说的是SLP  S几  谢谢了?

你说的是PCH_SLPLAN?

网友A:
都有吧,你看看呢?我是看的视频然后自己总结的,我修的IBM比较少但是都修复的,还是我多感谢月胼老师的,他的远程讲的很仔细,不过我想让他多讲一些比较新的IBM板子的时序,嘿嘿
当EC开启M态电压以后,U61检测VCC3M VCC5M。此时南桥满足VCCSUS3—3,应该会给南桥RSMRST了,TB芯片检测到南桥待机正常以后会发出MPWRG
IBM T60只要SB收到了MPWRG以后就会自动发出SLP-S*给PMH7
按下开关以后,开关通知PMH7,然后PMH7才会把SLP-S*转换 出去开启S3电和S0电
S3电 A S0电B电压                     这是我参照T60的,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楼主高啊,学习了

笑睇人生 -5 严禁灌水
yun601804607 -10 严禁灌水
别了.那曾经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按时序慢慢找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吧,你看看呢?我是看的视频然后自己总结的,我修的IBM比较少但是都修复的,还是我多感谢月胼老师的,他 ...

诶  我能想到的都测了  没发现任何问题呀。。纠结啊  这机子刚拿来的时候是保护隔离不  公共点被关闭了。。。 背后我怀疑是不是3M   5M  哪一路后面有短路于是我把3m  5m  的上下管都拆了 在通电 发现保护隔离过了。。。背后我在一路一路装回去 发现保护隔离不过的问题就这样子好了  但是没3m  5m  然后测了几个供电  开启  背后换了一个芯片  3m  5m  出来  现在就一直停在这步  动不了啊   悲剧啊

网友:
这个本的bios芯片容易坏,换个bios芯片把程序刷进去试试

网友:
楼主高手呀,学习了

笑睇人生 -5 严禁灌水
4767906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好了,把结果公布一下哦

网友:
这个本子现在bios  都木有供电啊 应该还没到bios  那步   大哥 你知道这本   bios 常与 触发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参与触发了

?????应该是不参与触发的吧   这机子就一个BIOS  挂在桥下面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B:
没有哥  有什么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哥  有什么指教

触发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一般就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发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一般就换桥了

打了黑胶的桥 不太想动

网友:
79 80 81脚有电压吗?开关上有电压吗?看看73脚是到开关接口还是SB的呢,这里应该有个3.3的电压

网友:
打黑胶的不能虚汗吧  实在不行动桥吧 不然也是报废

网友B:
79  80  81  都没电压啊     73  也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9  80  81  都没电压啊     73  也没有的

73脚是到哪里的呢?

网友:
没有一点基本功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73脚是到哪里的呢?

73脚  本来是到开关的  但是图纸看了下 中间有个电阻没用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3脚  本来是到开关的  但是图纸看了下 中间有个电阻没用料的

那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撒。 不用干桥了

网友:
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