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电脑故障求大师帮助

楼主(2013-12-27):
我有一台苹果A1278的笔记本 用适配器CPU的第三组电压不出 而且老自动重启 插上电池能亮机 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大师指点

网友:
先查看第三组MOS管的工作条件!一般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苹果的机子好像电池必须要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