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ET-0017-N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3-12-27):
   一台明基的,开机显LOGO,显完之后提示未检测到信号线,RGB正常偶尔也能显示一次,关了再开还是未检测到信号,在论坛查过资料,有的把两块板子加焊好了,有的换六腿的二极管好了,我把VGA接口的元件换了一个遍还是未检测到信号,想刷个程序看看,论坛里没有,有哪位朋友有这个程序,或者碰到过这问题请指点一二

网友:
清空24c04修好了,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清之前记得保存哦

网友:
刚好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清空是清空了 我忘记保存了

网友:
找个程序吧 。刷程序。

网友:
楼主好厉害   我都是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