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显示器

楼主(2013-12-27):
我这也有一条长城的M99的19寸显示器有时候会黑屏黑屏间隔时间不一定有时候半天有时候一会就黑了但是重新开机又可以开亮,才开机壳看电路板和驱动板都没有明显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刷程序试试。或者主板电源输入电容容量不足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恒流保护,你懂不?

嗯,我懂了,

网友:
外界灯管试一试,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

网友(2014-01-26):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我吧上下灯管都换了还是要黑屏,但是再按显示器开关又可以开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