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开机10秒后掉电

楼主(2013-12-27):
HP431可以点亮,10几秒后掉电,风扇狂转,但是温度不高,求思路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
看一下cpu电容有没有缺少 还有惠普机器 桥很容易虚汗 如果是独立显卡  加焊显卡试一下 要把外设 先排除 必要时换个CPU 试一下

网友:
我这有个搜里也是的

网友:
有些无线网卡不对,检测不过也会掉电的

网友:
看下有NEC大电容没。。。

网友:
NEC大电容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吧,

网友:
刷 BIOS  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来是不触发换了IO可以亮但现在就会这样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BIOS32的刷过。。。。

网友:
刷BIOS看下  不行检查温控电路

网友:
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2016-10-31):
去掉温控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