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跑码!

楼主(2013-12-27):
cmos电路正常!其他供电都正常!除了BIOS 可能有问题,还有什么可能吗?或者给我说说不跑马的检测流程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是台式机主板 还是笔记本啊  不跑吗确定供电都正常 要查一下 时钟和复位  必要时 可以换个 CPU试一下啊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控制信号 需要量测的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PG BOIS一步步来...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所有的条件都要测 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详细点吗?哪里的供电!PG   是什么?

power good

网友:
按照标准时序来呗

网友:
供电测哪些啊

网友:
不跑。大概的思路是   供电,时钟  复位咯

网友:
最起码吧MOS管,三极管 啥的都弄清楚在说,不然怎么测,还有万用表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