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不引导

楼主(2013-12-27):
接机是开机不显,感觉跑不过内存,更换内存可以显示,一会蓝屏08E,重开机02C,一会开机竟然不显了,更换内存还是不显,感觉不像内存引起的,于是加焊显卡,加焊南桥,现在是可以BIOS,就是不引导,U盘也是不引导,在BIOS下正常,就是不引导,开机灰屏,图标也不闪
显卡
开机灰屏
更换内存

网友:
写下BIOS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南桥显卡都加焊过了,BIOS也刷过了,本来是不引导现在是走到滚动条就蓝屏重启

网友:
重做下试试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加焊了下北桥不显了,0.9跑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