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9脚铜皮掉了引起不过内存

楼主(2013-12-27):
昨天修一台式机,amd5200,内存2代一条
开机嘀嘀嘀不停的响,屏没反映,诊断卡显示c1
不过内存
换了根内存还是一样的现象
怀疑主板内存槽的问题
我是新手,从内存供电到时钟再到接地再到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上论坛看了看前辈们的经验
好多高手说有个spd电压,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238脚,电压正常
这下可没办法了,又吓折腾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找到问题
这时突然看见机主内存条的239脚铜皮掉了,既然铜皮掉了,那为啥我的内存也不能用呢,仔细看了看内存槽,发现其中一个槽里边有亮亮的东西,镊子拿出来是铜皮,而且238脚的铜片有些变形,用镊子掰了掰插上我的内存,通电开机测试好了
看来是刚开始检测有些马虎了
机主内存的铜皮掉了,想补上,跑线路发现239连着spd的一脚,又跑内存槽上239脚,发现一个槽上的239和240相连并接地,另一个槽也相连但不接地接238脚,还有两个槽的239和240不相连,他们分别接地和接238脚,于是我把内存的239和240短接了
插上内存,通电测试,好了,其中两个槽能用这个内存,另外两个插上嘀嘀嘀响屛不亮
为什么239脚铜皮掉就会引起不过内存呢
我查了资料,内存的101脚和239脚和240脚,这三个脚是spd地址脚,我跑了线路,这三个脚分别连着spd芯片的三个脚,不清楚他们的作用,我估计是不是刷spd程序时用呢?

网友:
这个你还没找完问题  不用刷程序

网友:
这就是宝贵的经验呀,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能举一反三了

网友:
估计是插反了给烧的

网友:
肯定是插反了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