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98系统安装文件

楼主(2013-12-27):
如题:特殊用处,要用WIN98纯DOS系统,论坛上那个大侠有的话请给个地址或发到我邮箱:549916616@qq.com,或加我QQ与我联系,谢谢各位

网友:
这系统还有人在用啊 太旧了 应该是用专业的机器上的

网友:
不喜欢win8系统

网友:
忘了98是不是还带dos的,你xp下安装dos工具箱也可以用的。

网友:
怎么安装,现在大部分都不会装,得学习下呢

网友:
百度一下吧
     网上大把有...

网友:
这个好久好久没用了 不会装了

网友:
你直接装一个DOS就可以了,如果就是用DOS系统的话

WINDOWS的所有版本的系统你可以到这里下载
http://msdn.itellyou.cn

网友:
以前有,这个好久没用了

网友:
多数pe系统界面都有的

网友(2015-03-22):
做个启动U盘,有dos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