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怪问题

楼主(2013-12-27):
如题。。可以进系统。。用2-3分钟 就黑屏了。。。没死机。。。显卡 北桥换过。。。。求高手指点

网友:
好好查查显卡的供电时钟吧

网友:
那模式改下看看

网友:
应该有管子或者二极管坏了!!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你进系统后,放点音乐或电影,等黑屏之后如果音乐和电影都还在正常播放的话,故障可以锁定在屏上面,或者高压、升压电路等等。

网友:
先看看屏。不行的话再查查升压电路,或者主板屏接口。

网友:
黑屏的时候是屏暗还是怎么的

网友:
不好说啊 ,,,楼主弄好了,,分享下啊

网友:
所说的黑屏是背光不亮,还是整个屏都无信号,无供电?

网友:
黑屏大小写还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