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5v低,只有2.5v

楼主(2013-12-27):
联想的lxm-wl19ah显示器,14v和5v输出端的电容鼓包了3-4个,全换掉后有时正常,有时点不亮板子(指示灯不亮),5v输出为2.4v左右(拔掉驱动板电压4.86v,一插上去有时跌倒2.4v就不亮了,有时能点亮,电压会升到5.05v),正14v正常,有时又能开一天多没问题。请问该如何检查,是5v的稳压二极管有问题吗?

网友:
先换整流管。不行换TL432.光耦

网友:
431  光耦  芯片   【芯片的问题大,

网友:
修好了,c206/50v22uf的电容只有8.多uf,换掉了空载电压就升到5v以上了,连着试了10来次多能点亮了。

网友:
后面有短路嘛

网友:
你看看5V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板光耦附近的电容或者是二极管测一下有没有穿得

网友:
ld7575ps   有问题果断换

网友:
就是那个VCC电容的问题嘛。

网友:
这里电容的容量值大小用示波器检测更加准确

网友:
楼主细心啊, 这个机器好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