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梅捷G41没复位修复,来看看吧。。。

楼主(2013-12-27):
最近天气忒冷了,我都长冻疮了 ,各位友友要注意防啊,好了,回到正题,今天有人送来一台梅捷主板,看了哈外观,被人家动过,故障为没复位 ,测量全板供电,内存 正常,桥供电 正常,总线供电 正常,CPU供电 没电压,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主控的型号为RT8802A ,芯片供电正常,VID正常,EN1脚有1.2v,,DVD只有0.8V 有点偏低,为了确定是电压偏低导致的无复位,把10K的上拉电阻拖掉,从另一个EN飞了根线, 跑马了,证明是电压偏低导致的无复位,我测了下10K的电阻1K都没有,为了安全起见两个电阻都给换掉, 呵呵,焊功不行,献丑老,,, 上电,这就是DVD的正常电压,,,友情提示,该主板会掉两次电才会正常跑马,,希望各位同仁加点分,顶下。。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这个DVD是个什么信号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个开启信号,

那应该也是高电平工作有效的

网友B:
换掉分压电阻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掉分压电阻也可以的。

换掉了,那样飞线只是验证一下

网友:
先学习了,.....

朱。爱新觉罗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C:
师弟,果然有我的风范啊,。牛逼到家了,天气冷了,注意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革命尚未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弟,果然有我的风范啊,。牛逼到家了,天气冷了,注意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革命尚未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师弟起能罢休。。

网友D:
楼主,我没空看错的是没cpu供电导致的无复位吧?你直接说无cpu供电不就得了嘛?不过能查出是DVD偏低导致无cpu供电,足以证明楼主实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没空看错的是没cpu供电导致的无复位吧?你直接说无cpu供电不就得了嘛?不过能查出是DVD偏低导致无c ...

我的错,接受批评

网友E:
这个DVD不是开启的辅助供电吗??还是就是一个开启信号,作用是和EN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DVD不是开启的辅助供电吗??还是就是一个开启信号,作用是和EN一样的啊??

和EN一样,也是个开启。。

网友:
不是供电正常无复位是无CPU电压

网友:
图文并茂  很给力啊 。

网友(2015-05-19):
引用 网友A:
换掉了,那样飞线只是验证一下

这样子飞线只是验证芯片本身故障而已,如果12脚阻值对地短路的话,飞线照样会拉低电压.

网友F:
不错,桥的供电怎么找,有什么窍门?

网友:
为什么说要掉两次电才跑码?每次开机都这样吗?

网友:
你太牛B 了楼主我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桥的供电怎么找,有什么窍门?

没有什么窍门,靠自己经验积累,一般可以在南北桥旁边的供电电容和电感上可以找到.

网友:
嗯 思路明确

网友:
汗,,楼主功底很好呀,向你学习,,

网友:
受教了,,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G:
这个DVD电压算起来也就一伏多点,既然确实了电阻,随便拉一根电压不就行了吗,

网友:
8802的这个故障 经常出现  重启  死机   开一会就黑屏了,,, 都是这个DVD引起来的。。。

网友:
掉电也是正常跑码的范围,这个不就是没有CPU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DVD电压算起来也就一伏多点,既然确实了电阻,随便拉一根电压不就行了吗,

不能随便拉一根电压到此信号引脚,时间久了会引起烧芯片,这里EN信号引脚工作电流值与DVD信号引脚相近,所以这样测试芯片不会被烧毁,如果楼主这里没有更换分压电阻的话,EN与DVD信号在这里产生就会同步,DVD信号引脚这里具有12V电压值大小输入检测功能.

网友:
我没有查过这种芯片的引脚定义,但EN 、DVD、ENLL、SHDN#等不都是芯片的开启吗?这里它们具体说还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LZ维修思路不错,,,CPU无供电查找芯片工作条件,呵呵 不错

网友:
图文并茂  很给力啊

网友:
看来我还得好好学习了。。。感觉水好深

网友:
题目错了 技术还可以

网友:
你注意一下正常的梅姐主板会两次掉电开机吗?呵呵

网友:
先学习了 芯片级维修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也是这个芯片的,没有CPU电压,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能知道那个脚开启,而且知道多少伏,厉害

网友H:
一直都还没修过台式机呢,先加分,后学习
luobr1988
不好意思了,360小时以前的帖子,加不了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都还没修过台式机呢,先加分,后学习
不好意思了,360小时以前的帖子,加不了哦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简洁的维修方法,彰显大气。。。

网友:
梅捷的板还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再次谢谢楼主的分享现已春暖花开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en 和DVD都是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