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27):
TCL 22显示器 屏幕亮 自己灭 绿灯也灭  之后屏幕自己亮  总是反副的自己亮灭   检查供电 灯管没什么问题 啊   电容也都换一边 求救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 ,我自己用的就是有时候老会暗掉 换了显示器还是一样,显卡有问题

网友:
按键,,,程序,,拆开看供电先

网友:
线路板有微短路,像灯管高压什么的

网友:
按键或程序吧

网友:
应该是按键问题···你把按键全部换了试一下吧···

网友:
按键或者电源板供电不足  最重要的是  找好班子测试

网友:
有按键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