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客户自己换了块cmos电池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12-27):
  问题是  客户换了块电池后  进不了系统   已经排除硬盘问题 硬盘是好的  线也是好的  下面 看图   希望有人 能给 看看那里出的问题

网友A:
楼主 COMS电池是纽扣式的还是接下线那种啊。纽扣的那种会出现电池型号不一样的 不可以用的,,你留意一下哦

网友B:
这种还没见过的,是不是还有其他哪里动过,换他原来的电池,再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进入BIOS找到IDE相关选项,视情况关闭除当前设备选项。
(例如,关闭Pri Slave 、Sec Master 、Sec Slave)

网友:
还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C:
看CPU的二极缓存开了没

网友:
还是BIOS设置问题的。呵呵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恢复默认后的设置问题

网友D:
头次听说换电池还认型号

网友E:
呵呵,这不是工控用的,是用在KODAK PACS上面的机器,医院用的,查查维修手册呢

网友:
纽扣的 .........不过 他那硬盘是块  10个G的硬盘 会不会是 硬盘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不是工控用的,是用在KODAK PACS上面的机器,医院用的,查查维修手册呢

他那硬盘是块10个G的硬盘 会不会是 硬盘太大了??看他的机子 特别的的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次听说换电池还认型号

呵呵  一样   可能真的有这种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CPU的二极缓存开了没

好像换块小点的 硬盘能过了

网友F:
这个  换了块 小点的硬盘 好像能过了     谢谢大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  换了块 小点的硬盘 好像能过了     谢谢大家哈

有的BIOS只能认4.3G以下的盘,有的BIOS只能认8.4G以下的盘,这个很常见,如果没有小硬盘,可以用DM加载

网友:
BIOS中检测到硬盘吗?估计是BIOS设置上的问题吧

网友:
觉得还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组过.磁盘阵列...

网友:
bbbios setting problem brother

网友:
问题是  客户换了块电池后  进不了系统   已经排除硬盘问题 硬盘是好的  线也是好的  下面 看图   希望有人 能给 看看那里出的问题   没看懂

网友:
好像还在自检,拔内存试试檫下,

网友:
拔内存试试檫下

网友:
这个吗
改一下时间试试

网友:
放放电试试

网友:
新电池有电吗

网友:
把BIOS硬盘设置的那一个画面传上来看看.可以帮你看一下.

网友(2014-03-27):
BIOs设置出了问题导致的 CPU二级缓存  IDE设备  硬盘SMART 都可能出问题

网友:
看到医院用这样的垃圾设备就来火,赚的钱难道不够买个好点的设备?难怪去医院照个片什么的都要排半天的队,操*脏话*个医院,全是些黑心的土匪。。。。

网友(2014-04-30):
我认为是BIOS那里没有设置好,换电池相当CMOS放电。查一下主板说明书,重新设置

网友:
你上的好像是160g的硬盘。主板好像386或486的板子。 这种主板是不支持大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COMS电池是纽扣式的还是接下线那种啊。纽扣的那种会出现电池型号不一样的 不可以用的,,你留意一下哦

纽扣电池也能检测出电池型号?

网友:
长见识 了  还有这一说

网友(2014-06-14):
可能还是COMS的设置问题。。。 看看关掉一些无有的选项试下。。

网友:
主板型号太老了。

网友(2014-07-18):
引用 网友A:
楼主 COMS电池是纽扣式的还是接下线那种啊。纽扣的那种会出现电池型号不一样的 不可以用的,,你留意一下哦

跟电池样式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没见过的,是不是还有其他哪里动过,换他原来的电池,再有刷个bios试试,

工控机bios都是特殊的那种,这种bios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次听说换电池还认型号

是的 这不大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不是工控用的,是用在KODAK PACS上面的机器,医院用的,查查维修手册呢

维修手册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  换了块 小点的硬盘 好像能过了     谢谢大家哈

看样子分析问题不能光凭用户说

网友:
如果原来的电池是3.6v的型号,真有可能是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