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多谢捧场,再发一雕虫小技赚点分 P5KPL-AM

楼主(2013-12-27):
板型:ASUS P5KPL-AM SE rev:2.01G

故障:可开机显示,进不了系统,USB口不认设备,关不了机。

看图,没认到USB设备

维修:一开始以为是南桥,后来怀疑IO,无果。再细观察,看到问题了。

赶紧打开点位图,一看是个叫“HSMI#”的。

运气也好也不好啊。按理换座子是正道,可是现在钱难赚啊,无铅便宜也10,还难搞,有铅20,肉痛。只好故伎重演了。

反应快的一看图片就笑了,雕虫小技矣。可是省了钱和BGA时间啊。笑我可以,别忘了加点分,拍照发帖辛苦啊。

看图,鼠标、键盘、U盘全认到了。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了。。。。。。。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技术活。搞不掂

网友:
抽空搞了一个。也挺好的

网友:
以后也试试,不知道会不会调出来呀
就卡卡死的!

网友:
这活做的细致了  手艺不错

网友:
有机会学着试试

网友:
怎么搞上去的  焊上的不可能吧   插进去就可以了?不解呀?  新手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下:HSMI#这个是什么脚呢?还有就是USB、鼠标、键盘这些外设应是I/O和南桥管理的吧!为啥会和CPU有联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386SL之后引入x86体系结构的一种CPU的执行模式。系统管理模式只能通过系统管理中断(System Management Interrupt, SMI)进入,并只能通过执行RSM指令推出。SMM模式对操作系统透明,换句话说,操作系统根本不知道系统何时进入SMM模式,也无法感知SMM模式曾经执行过。为了实现SMM,Intel在其CPU上新增了一个引脚SMI# Pin,当这个引脚上为高电平的时候,CPU会进入该模式。在SMM模式下一切被都屏蔽,包括所有的中断。SMM模式下的执行的程序被称作SMM handler处理程序,所有的SMM处理程序只能在称作系统管理内存(System Management RAM,SMRAM)的空间内运行。可以通过设置SMBASE的寄存器来设置SMRAM的空间。SMM处理程序只能由系统固件实现。

系统管理中断(SMI)
SMI-通过在CPU上的SMI# pin或者从APIC BUS上接受到的SMI message产生一个信号。SMI是不可屏蔽的中断,它的优先权比NMI和可屏蔽中断高。并且SMM是不可重入的,也就是说一旦处理器处于SMM下,那么SMI将会被disabled。(注意在MP初始化的时候,当一个AP是在等待Startup IPI的时候接受到SMI,那么处理器会先pending the SMI,然后及时对SIPI作出回应后马上进入SMM)。

网友:
接上去的。。焊得不错不错。

网友:
功夫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弄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