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时不时掉网,求指教

楼主(2013-12-27):
笔记本
连无线网看电影,时不时掉网,同事电脑却好好的,重启一下又好了,系统重做了还是这个问题,求大神执教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笔记本

网友:
什么机器 是 e47 ?????

网友:
戴尔的 型号我忘了

网友:
直接再插个无线网卡试试看呗会不会掉呗。。不会就说明自己电脑的无线网卡有问题嘛

网友:
换一个无线网卡看看。

网友:
用官方驱动试试,在不行就插外置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网卡或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个无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