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上电电流到1.5A 有一次跳变 不显示

楼主(2013-12-27):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535G 开机电流到1..5A 还有跳变, 但不显示  拔插内存看电流 基本判断内存过了 。 心想肯定是显卡问题 , 废话少说 拆开再说  。板子拆出来 仔细观察一番, 没有修过的痕迹 测供电全部都正常 于是直接就干显卡 ,干完之后 还是不显示 走了一点弯路。  外接也不显示 于是就屏拆开换了一个屏  还是不行 心想肯定是信号方面的问题 这下麻烦了。 对了还有屏供电没测 ,经测量发现屏的 +LCDVDD供电没有 也没有短路 肯定是这里出了问题 。经分析图纸得知+LCDVDD经Q33导通得到3.3V电压给屏 Q33是一个P沟道场管而控制级由一个六脚芯片控制 看图纸是一个复合型场管 Q32 Q32的5脚应该是一个高电平控制信号注UMA_ENVDD_R   上电测量这里是个低电平 于是追查UMA_ENVDD_R 信号 发现是由好几个信号经过门电路转换而来的 . 有一路是从北桥出来的 ,于是直接就干北桥 ,上电测量+LCDVDD 3.3V正常了 接屏直接亮机。 本人新手 第一次发帖 有点啰嗦了

网友A:
有点绕路了,楼主啊

网友B:
是暗屏 还是点不亮。

网友C:
不错,还是按套路来。盲目的坐BGA还是不行的

网友:
这机器北桥问题挺多的

网友D:
信号问题,一般不好修,一般也差不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般LCDVDD信号电压没有出来, 机器应该是处于暗屏状态。

手机照下  看看有没图像

网友:
AMD 的做下北桥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暗屏 还是点不亮。

我看过 确实是 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照下  看看有没图像

没有的 就是不显示 电流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号问题,一般不好修,一般也差不多是桥的问题。

是啊 这款机器 确实是 北桥容易虚幻 因为内存过来 我一直以为显卡问题  看来还是需要多长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还是按套路来。盲目的坐BGA还是不行的

是啊 盲目的就上BGA很可能把毛病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绕路了,楼主啊

嘿嘿 本人新手  第一次发帖 希望多多谅解

网友:
楼主高,这个都能修好。

网友:
不错了,虽然走了些弯路,但思路比较正确。支持一下

网友:
AMD 的 北桥坏的多

网友:
AMD芯片组  北桥比显卡空焊要多  .思路清楚.不错,支持下!

网友:
会不会暗屏没看清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