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T-UD3P不跑吗

楼主(2013-12-27):
         来帮帮忙啦!!技嘉MA770T-UD3P不跑码。检测卡RST指示灯闪个不停。。上假负载测 ,PCI时钟、复位电压跳,,时钟晶振上面的电压也跳,   这我应该从哪下手啊,,维修

网友:
你直接把com芯片干掉试验下。。换下U。。

网友:
用示波器 测量主板各个供电,如果都正常, 加焊桥。祝你维修成功

网友:
台式机咋发这来了?楼主看清版块再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