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31VW 奇怪白屏,不接显示器能显示AOC三个

楼主(2013-12-27):
不接主机开机能显示AOC三个字,还有能源之星标 再接着跳没接信号线,一线主机就白屏,在线等……

网友:
这样的是驱动板问题吧   我们一般都换的

网友:
显示器有可能好的 显卡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主机完好的,试过好几台主机了,

网友:
刷程序试一试

网友:
程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条件点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都没有点屏的试,只能换块驱动板了,还找不到,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这型号驱动板我这都没有,要用什么代用呢

网友:
應該是程序問題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或者程序。

网友:
这个现象如果是三星品牌的显示器,十有八九是程序问题。

网友:
哪位大侠有2231VW的mcu给发给出来啊谢谢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程序冲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