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N4030纬创代工独显板图纸,点位

楼主(2013-12-27):
跪求DELL N4030图纸,独显,版号如下,找腻了都找不到,论坛找的很多都是09259-1的,很多地方都对不上,跪求,先谢谢

板号不打了,就图片里的,提供好用的加分,图纸,最好点位也有

网友:
楼主,请问什么问题呢?那位师兄弟有发一个呀,等着收呢。呵呵

网友:
掉电,拔掉CMOS电池自动触发到1.3A左右掉回待机,然后不断自动重启,也是到1.3A就掉。大致测了下CPU供电都出来了,3 5 V转换电压,PLTRST都有了。刷过BIOS,显卡被上家做过,打耦合电容没发现短路